AD20 如何在原理图上添加多个元器件名称?

楼主(2022-06-30):
    AD19版本以前都可以在原理图库中同一个原理图,可以添加多个元器件名称,但是AD20就没有找到如何添加的方法?

网友A:
    随便放器件,然后自动重命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放器件,然后自动重命名

放一个器件(原理图), 多个不同的名字, 如LM158 LM258 LM358;

网友:
    20版本的AD能自动编号吗?或者是你设置的问题

网友:
换了一个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