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电路仿真和Multisim电路仿真,哪个更好?

楼主(2022-06-30):
protel电路仿真和Multisim电路仿真,哪个更好?

网友:
个人支持这个Protel电路仿真

网友:
如果是硬件仿真的话用Multisim好一点,毕竟这个软件是专业做硬件来的,涉及到单片机的话还是用Protel,个人建议如果是纯硬件电路还是焊出来调试好一点,仿真的和实物差别很大的,如果是玩儿单片机的话,可以多仿真一下的,毕竟成本低,而且效果明显。

网友:
Multisim好一点,但和实际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仿真只能作为一个参考。

网友:
Multisim比较好吧。

网友:
具体看个人习惯用哪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