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设计有什么常见问题?

楼主(2022-06-30):
FPC设计有什么常见问题?

网友:
与传统的设计方法相反,如底部的构件表面设计,顶部的焊接表面设计,造成不便。

网友:
在设计电路时,衬垫可以通过DRC检测,但不能处理,因此类似的焊盘不能直接产生电阻焊接数据,当使用焊剂时,填充块区域将被电阻剂覆盖,这将给器件焊接带来困难。

网友:
由于电源设计为花垫,所以电气结构既是花盘,又是电线,与实际印刷电路板上的图像相反,所有的连接都是隔离线,设计者应该非常清楚。

网友:
大面积栅格间距过小(小于0.3mm),大面积栅极线之间的间距过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