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选用问题

楼主(2022-06-30):
现在需要放大一个几毫伏,频率范围从100k-20M的小信号,请问有什么运放可以使用?应该采用三运放放大电路还是多级放大?新人求问,不胜感激。

网友:
试试0p07  CA3140

网友:
你几mV的电压要放大到多大?运放的供电是怎样的?有没有要求?传感器的输出阻抗大概是多大,你把需求讲具体点。

网友:
首先保证在最大工作频率20M的时候,看手册的增益带宽积的图,20M对应的放大倍数,为了使A/(1+AF)近似为1,理论上需要A越大越好,你可以根据实际的误差计算下自己需要多大的A,然后看运放的压摆率够不够,确保压摆率,最后计算误差,误差等于输入失调电流乘以外接电阻加输入失调电压加电源抑制比造成的输入电压加共模抑制比造成的输入失调电压加运放本身的噪声和电阻噪声,这每一个误差都跟温度有关系,你需要温度补偿。推荐TI FAE 分享的运放参数的详细解释和分析,看完之后你就知道如何选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