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集成电路设计基础讲义:功率/增益/噪声/非线性

楼主(2022-06-30):
• 在射频和微波系统中,由于反射的普遍存在和理想开路、短路难以获得,低频电路中常用的电压和电流测量变得很不现实,因此功率的测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 传统的射频和微波电路使用分立元件和传输线构建,电路的输入输出通常需要匹配到一个系统阻抗(75或50Ω)
• 由于这两个原因,电路的性能指标,如增益、噪声、非线性等,都可以很方便地通过功率来表示,尽管这种表示方法在集成电路设计中有可能产生误导和混淆(例如电压增益和功率增益的区别),它仍然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和使用,既因为传统的延续性,也因为射频电路作为一个模块时,以上两个原因仍然存在
• 增益、噪声和非线性是描述射频电路最常用的指标,有必要在涉及电路之前作一介绍

功率和增益
• 功率的表示: mW和dBm
– 为了计算的方便,通信和微波工程中信号的功率或强度基本上对数形式来表示, dBm是信号功率相对于1 mW的对数值:

– 如果使用统一的负载,功率与幅度是一一对应的,在50 Ω的系统中

• 低频信号的电压增益和功率增益容易造成混淆,而高频电路设计中功率增益的不同定义更加容易混淆,应引起足够的重视。不同功率的定义如下:
– PL: 负载所获得的功率
– PIN: 电路(图中的Network)的输入功率
– PAVS: 信号源所能提供的最大功率
– PAVN: 电路所能提供的最大功率

噪声和噪声系数
• 噪声通常指一种随机过程,用概率密度函数(PDF)和功率谱密度(PSD)来描述
• 电路中常见的噪声源
– 电阻的热噪声(Thermal Noise),由导体中电子的不规则热运动造成,电路模型为一个串联的电压源或并联的电流源
– 散弹噪声(Shot Noise),载流子经过PN结时产生,由并联的电流源表示, q为电子电荷 1.6×10^−19 Q

网友:
见识一下,学习学习

网友:
强大,借鉴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