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中电子元器件参数和型号该怎么确定

楼主(2022-06-30):
    最近看了一半电子小制作的书,因为书中直接列出了所需元器件的名称参数。所以我就一直搞不明白,这些元器件的参数是怎么确定,望高手指点。

网友:
    要看具体电路了,比如电阻,根据电流大小来确定功率,阻值根据电路是实际情况了,电解电容,根据电压确定耐压,比如12V电源中的滤波电容就用16V的,稍稍留点余量,电容的容量根据负载电流的大小来确定,其他的也一样根据电路的需要 ,有的还需要计算,比如在实际电路中电阻的阻值

网友:
    其实设计一个电路,首先要熟悉元件型号-规格以及使用范围
一般在设计电子电路时都是利用相关软件(如eda-protell99se等)在电脑上设定一个参考值,在测试时看看这个阻值在多大范围内变化,根据取值找到最佳测试值
    其次要多多了解每个电阻的型号和参数很重要
    再次要多多看些电子设计方面的书籍,如果遇到不好解决的问题,看看是否还有其他型号的电阻电容以及单片价可以替代

网友:
    电路设计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