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EMI整流桥GBPC2510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2-06-30):
整流桥又称桥堆,是由2个或4个二极管组成的整流器件。这种桥堆主要包括半桥和全桥两种,半桥可分为正半桥和负半桥两类别。GBPC2510整流桥是属于桥式全桥,那么ASEMI整流桥GBPC2510的作用是什么?

选择GBPC2510整流桥时,要注意整流电路和工作电压。整流桥堆GBPC2510通常应用于全波整流电路,是属于全桥。全桥主要由四个整流二极管以桥式全波整流电路的形式连接封装而成。

桥堆可以用UR表示,整流桥堆GBPC2510主要由4个整流硅片作为桥接,采用外绝缘塑料封装。大功率整流桥在绝缘层外采用锌金属壳封装,增强散热。ASEMI整流桥的种类很多,有直插桥、贴片桥、扁桥、圆桥、方桥、台形桥等。最大整流电流在0.5-100A范围内,最高反向峰值电压范围在50-1600V范围内。

ASEMI整流桥GBPC2510的作用是什么?电源的整流桥部分采用集成整流桥,整流桥GBPC2510的整流作用是通过二极管的单向导通特性将电平在零点上下浮动的交流电转换成单向直流电来完成工作。根据二极管是正向导通反向截止,只允许它的正极进入正电,允许它的负极进入负电,电流是单向流动的,所以当它连接到交流电路,它可以使电路中的电流只流向一个方向,这就是所谓“整流”,两个二极管是半波整流,四个管的GBPC2510是全波整流。

用整流二极管将交流电转换为直流电的方式有很多种,包括半波整流、全波整流和桥式整流。整流桥GBPC2510是将桥式整流的四个二极管封装在一起,只引出四个引脚。在四个引脚中,两个直流输出用+或-标记,两个交流输入用~标记。

网友:
见识一下,Thanks♪(・ω・)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