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Layout转换Gerber文件的方法详解

楼主(2022-06-30):
pads Layout打开文件
Tools –PADS Roiter 填充。 右两种填充格式,看客户资料而定
Flood 和 Hatch  点击Start 即可.
如要修改.点击Setup…
如要修改.点击Setup…
Grids  Copper   填充的间距Copper设置越大网格就越大。
Setup—Set Origin  设置零点。(在左下角)    避免元素没有在幅面内而导致元素移位或风孔图表示叠加..

File –CAM… 新建CAM文档。

Add…文件查看
Custom
CAM Plane             内层
Routing/Split Plane      线路,内层
Sillk screen     文字(一般设计在此层)
Paste Mask    焊盘 (可能会缺少东西)
Solder Mask    阻焊(一般设计在此层)
Assembly      文字(可能会缺少东西)
Drill Drawing    风孔图
NC Drill         钻孔文件
Verify Phoeo
层选项
线路阻焊一般不需要更改层选项,
文字如下图。TOP打开Ref.Des---Text—Outlints--- Lines
Sillk screen Top 打开Ref.Des---Text—Outlints--- Lines--- Copper--- Attributtes

Pads     焊盘
Ref.Des   文字

Traces   线
Part Type

Lines   外形层
Text    文字

Vias   过孔
Attributtes

Copper  铜皮
Outlints   文字框

Keepouts
Test Points
Optopms  选项

D码格式库.
格式

网友:
很好很强大,楼主辛苦了。学习学习

网友:
    PADS可以一键出GERB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