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口保护板输出端无电压是什么故障?

楼主(2022-06-30):
同口保护板输出端无电压是什么故障?

网友:
1.电芯电压低于过放保护电压 2.电芯电压高于过充保护电压 3.MOS管关闭没打开,需要激活 4.保护板坏了

网友:
    一般我们的这个输出供电如果超过了最大的这个电伏出现了高负荷运算就会出现发热的这个状况,也就会导致你这个主板会出现故障。

网友:
    是否电源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