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设计流程和IC设计流程哪个更好?

楼主(2022-06-30):
    FPGA设计流程和IC设计流程哪个更好?

网友:
    FPGA设计流程是IC设计流程的一个子过程,不涉及PAD选型。如果是ASIC流程,则APR的工具也不一样。

网友:
    他们各自的流程针对各自的用途,没有可比性

网友:
    其实两者差别还是很大的,fpga相对ic简单很多。
    fpga开发一般流程是:logic-调试-综合-管脚分配,时序约束等-生成bit文件-下载。
ic一般流程是:code-前仿真验证-综合-综合后仿真-版图-后仿真-流片。
    应该说fpga开发流程相对比较模糊,许多code问题可以下载实现后在线调试,而ic则相对较严格很多,要在流片前消除所有问题,所以ic的验证就非常严格,而fpga则相对没那么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