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的电路的CPU或CPLD要用AMS1117稳压,有什么优势?

楼主(2022-06-30):
为什么有的电路的CPU或cpld要用AMS1117稳压,有什么优势?

网友:
因为现在用的CPU工作电压不高,在可用的稳压器中,AMS1117不是最好的,但性能还算稳定,最主要的是价格够低。

网友:
我现在做的CPLD电路中就用到了AMS1117,首先它价格便宜,而且管脚定义简单,一共四个脚,一个GND,一个固定脚,两个引脚一进一出,实现电压转换和稳压。我选用它是因为输出电压5V,而CPLD工作电压为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