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加减法电路在这里有什么作用

楼主(2022-06-30):
    C44前面输入波形是一个几十到几百mV左右的正弦波,通过第一个运放放大后进入第二个运放U7B,算下来还是进行放大,然后通过比较器变成方波,计算方波频率,但是看不懂在这里U7B这个运放的作用,为什么要接成加减法电路呢?

网友:
    感觉就是给正弦波叠加一个直流基准,方便比较器进行比较吗?

网友:
    通过R43\44构成U7B的"正"反馈,以产生斯密特触发器效果,避免接近阈值时输出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