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怎么打孔?还有就是线多了走不完要分层怎么弄

楼主(2022-06-30):
allegro怎么打孔?还有就是线多了走不完要分层怎么弄

网友:
如果是打过孔,菜单“add”--“connect”,鼠标右键双击,就可以打过孔了。
如果是通孔,只需要“add”--“circle”,选择“options”--“board geometry”--“outline”,画个圆就可以。外面再加上个“keep out”的圆。
分层:“setup”--“cross section”,选择“top”,右键选择“add layer below”,要添加的层选择为“conductor”,这个层两边需要添加介质层,选择type为“dielectric”。

网友:
    点击走线命令,Add_Connect,在Options栏里选择,走线层面,via的类型,还有走线类型和角度,线宽,这些是基本的。其次是,点在PCB板上,双击就可以了,就可以换层走线。

网友:
    可以搜搜一些前辈总结的阿狸狗基础培训

网友:
    走线的时候在你想要打孔的位置双击鼠标就行了。要分层,先要添加叠层。 添加叠层在setup->cross-section里,或者点击菜单栏里的图标。这些简单的操作,建议你还是先拿本书看看。

网友:
    百度,看视频操作吧,多操作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