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网关优点及缺点有哪些?

楼主(2022-06-30):
    射频网关优点及缺点有哪些?

网友:
    射频技术技术成熟、稳定,使用寿命长
    射频信号穿墙好,覆盖面积大,一般200平以内的房子,只需要一个红外转射频发射器

网友:
    射频网关穿墙效果比较差,一般最多就是能穿一堵墙,大房子需要多配几个多功能网关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