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 量产可用的孔径和孔环

楼主(2022-06-30):
    有大神知道一般在fpc上有bga芯片的设计,bga内能使用的最小孔径和孔环是多少?量产的良率希望能高一些

网友(2022-08-25):
    bga的焊盘上打孔吗?还是pinch中间?如果要良率高,一建议不要焊盘上打孔,二bga的pinch中能放孔走线前提下孔径孔环尽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