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DC24Ⅴ10A是啥意思,能负载多少瓦?

楼主(2022-06-30):
    开关电源DC24Ⅴ10A是啥意思,能负载多少瓦?

网友:
    字面意思就是实际意思啊,来负载功率240W。
    DC是直流的意思,也就源是说,这是直流开2113关电源5261。
输出电压24V,输出电流10A,这个是电源的输出规格。
对于直流电源来说,承载功率4102就是输1653出电压和电流的乘积,额定功率就是240W。

网友:
    这个就是说24伏的电源,而且是直流的,电流呢?最大是十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