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平时有什么好的抗雷击浪涌电路?

楼主(2022-06-30):
大家平时有什么好的抗雷击浪涌电路?

网友:
其实这种电路对电路的要求都不算太高,反倒是对器件要求比较高,比如陶瓷气体放电管或者是抗雷击电阻之类的。

网友:
线路当中多见TVS气体放电保护二极管、压敏电阻这类保护器件。

网友:
该加TVS管就加,电源地和外壳地要分开。

网友:
一般电路用的是压敏电阻,要求高的电路就要用TVS了。

网友:
防雷空气放电管,浪涌TVS管,压敏电阻,静电ES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