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pads logic、layout库管理问题!

楼主(2022-06-30):
就是公共库管理问题!想知道有没有比较完善的数据库管理办法,涉及到协同共用以及维护问题。比如像orcad Capture那样的?

网友:
    不知道PADS里面有没有系统库方式,可以统一管理使用

网友:
    同问,PADS的库太难搞了,太麻烦了,目前最头疼的问题。

网友:
    原理图用Dxdesigner,可以用databook来管理库,但是用logic我就不清楚了。

网友:
    放到服务器上面不就可以实现多人修改共用

网友(点评):
实现多人修改--不建議. 共用--倒是可以........多人修改,1.以誰為主, 2.責任, 3.建立標準命名. 所以修改以專人為主.

网友:
    LIB路径统一设置为公司服务器路径,专人统一管理。务器权限只设置一个管理员。

网友:
    没有特别,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