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布线减少高频信号串扰的措施都有哪些?

楼主(2022-06-30):
高频电路布线要注意信号线近距离平行走线所引入的“串扰”,串扰是指没有直接连接的信号线之间的耦合现象。PCB板层的参数、信号线的间距、驱动端和接收端的电气特性以及信号线端接方式对串扰都有一定的影响。那么,PCB布线减少高频信号串扰的措施都有哪些?

1、在串扰较严重的两条线之间插入一条地线或地平面,可以起到隔离的作用而减少串扰;

2、若无法避免平行分布,可在平行信号线的反面布置大面积“地”来大幅减少干扰;

3、在布线空间许可的前提下,可加大相邻信号线间的间距,减小信号线的平行长度;

4、如果同一层内的平行走线无法避免,在相邻两个层,走线的方向相互垂直;

5、时钟线宜用地线包围起来,并多打地线孔来减少分布电容,从而减少串扰;

6、对高频信号时钟尽量使用低电压差分时钟信号并包地方式;

7、闲置不用的输入端不要悬空,而是将其接地或接电源。

网友:
    都是经验呐

网友:
    布线距离拉开就可以了,不用那么麻烦的。

网友:
    隔开三倍线宽的距离好像就影响很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