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Allegro画电源板方便么?

楼主(2022-06-30):
因为电源的特殊性,尤其是自制件比较多,而allegro很严谨,原理图必须和PCB完全对应,下了好大决心用这个软件,但是一遇到多根线的电感,还有多个脚的MOS,画封装这把人能急死。问问有多少大佬是用这个软件画电源板的?

网友:
    不管什么软件,原理图封装都要对应吧

网友:
    难道你画的板子后期不需要改版维护吗?没有原理图可读性那么差,接盘人会骂死你

网友:
    哈哈,4.8w pin的板子也是拿他做啊,岂不是脚更多?

网友:
    一个人又做封装又做原理图,还要画板子,哪个软件估计都不轻松。专业的事情找专业的人做就简单了。

网友:
    呵呵,表示完全没问题。。。。

网友:
    allegro目前来说应该是最方便的软件了

网友:
    非常方便,尤其是做电源铜皮处理。再说电源有几个器件?还觉得原理图麻烦吗?

楼主:
    好的吧,每次建立多根线的绕制件就心累。。。估计就是大佬说的,自己建库自己画会觉得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