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三个半桥驱动器应用于手持云台MS39233参数与替代SPIN233

楼主(2022-06-30):
MS39233描述
MS39233 是一款低压三个半桥驱动器。它可应用于低电压及电池供电的运动控制场合。并且内置了电荷泵来提供内部功率 NMOS 所需的栅驱动电压。
MS39233 可以提供最高 2.8A 的峰值电流,其功率电源供电范围从 2V 到 12V,模拟电源供电范围从 2V 到 6V。
半桥由 EN/IN 逻辑控制,并且当所有的 ENx=0V 超过 3ms 时,进入待机模式。
主要特点
三个半桥驱动器,低输出导通电阻,420mΩ(HS+LS)
2.8A 峰值电流能力
功率电源供电范围:2V 到 12V
模拟电源供电范围:2V 到 6V
独立 EN/IN 半桥控制逻辑
待机模式下,功耗不超过 120nA@VS<6V
QFN16L 封装(背部散热片), 3mmx3mm
保护功能:过流保护、短路保护、欠压保护以及过温保护
应用
电池供电,三相无刷电机(BLDC)
玩具
机器人
便携式医疗电子设备
MS39233替代SPIN233,主要应用于手持云台设备
封装图

管脚图

管脚说明图

内部框图

功能描述
MS39233 是一款低压三个半桥驱动器,可以用来驱动一个无刷电机。
半桥控制逻辑
MS39233 采用 EN/IN 逻辑控制半桥。每个半桥独立控制。
待机模式
MS39233 提供待机模式,当 EN1=EN2=EN3=0 的时间超过 3ms 时,芯片将进入待机模式。待机模式下,芯片所有模块都会被关闭。若 ENx 中有一个脚被拉高,芯片将从待机模式进入正常工作模式。
电源供电及输入管脚
VDD 和 VS 可以不按照顺序上电或者下电。当 VDD 下电后,芯片会进入低功耗状态,此时 VS 只消耗很小的电流。如果 VS 电压在 2V 到 6V 之间,可以从外部将 VDD 和 VS 接一起进行供电。
典型应用图

电气参数

网友A:
这个半桥驱动器是贴片的,在玩具,便携式医疗设备还是应用性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半桥驱动器是贴片的,在玩具,便携式医疗设备还是应用性高

是的,可以交流下180 2531 1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