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中出现的错误,为什么切换到Router中没有?

楼主(2022-07-01):
pads中出现的错误,为什么切换到Router中没有?

网友:
       是数据出问题了,导出.ASC文件后再导入PCB.

网友:
    能上传一下文件吗?

网友:
    换成9.5版本就OK了。

网友:
    设计规则的问题,如果还有元件规则,条件规则等,这些只能在Router中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