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个电路的作用是啥,输出和输入的关系是什么

楼主(2022-07-01):
求教这个电路的作用是啥,输出和输入的关系是什么

网友:
    这是运放的规格书,当然就是放大作用呀,至于相位关系,反相再反相就变成同相了。至于放大多少倍自己算哈

网友A:
    2级反向,变成同向放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2级反向,变成同向放大器

请问为什么要反向两次呢?作用是什么。

网友:
    这不是基本的运放发大电路么,采用了两级放大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