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SMT的焊盘钢网等工艺难点如何改善?

楼主(2022-07-01):
针对SMT的焊盘钢网等工艺难点如何改善?

网友:
增加焊盘直径,减小焊盘周围深坑的面积,使原先处于深坑上的开口区域变为处于焊盘铜箔上,使原先处于深坑上的开口区域与钢网底部的间隙减小。

网友:
减小PCB阻焊厚度,降低焊盘附近线路上高度较高的阻焊层的影响,建议PCB阻焊厚度小于 25um。

网友:
采用新型PH钢网,最大限度消除印刷间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