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ST如何实现按角度扫描?

楼主(2022-07-01):
    CST如何实现按角度扫描?

网友:
    双反射面天线,要求阵列馈电。大概64个馈源,需要天线实现在方位和俯仰±20度范围内扫描,得到这个范围内的扫描后的综合方向图,打算利用sweep来做,但是第一不知道怎么将角度参数加进来,第二角度也不一定按线性步长。

网友:
    是否是64个阵元的激励设置,这样的话需要对每个端口赋于相位,通过相位差调整扫描角度。
如果是等间距的话都书上都有扫描角和相位的对应公式

网友:
    通过馈源的相位控制,但是不要用移相器或者TR组件,能否利用CST自带功能实现相位参数扫描

网友:
    根据你的情况,建议你采用全波仿真,只要仿一次得到每个单元的结果就可以了。就得将每个馈源得到的结果用combine result操作合成结果。
当然你也可以只仿真一个单元,然后用antenna array阵列因子的随便看看,后者可以随意得到你要的角度,只是没有考虑阵元间的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