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电阻器的好坏?

楼主(2022-07-01):
    如何判断电阻器的好坏?

网友:
    要根据被测电阻值确定量程电阻器在使用前要进行检查,检查其性能好坏就是测量实际阻值与标称值是否相符,误差是否在允许范围之内。方法就是用万用表的电阻档进行测量。测量时要注意两点:1、要根据被测电阻值确定量程,使指针指示在刻度线的中间一段,这样便于观察。

网友:
    确定电阻档量程后,要进行调零,方法是两表笔短路(直接相电阻器碰),调节“调零”电器使指针准确的指在Ω刻度线的“0”上,然后再测电阻的阻值。另外,还要注意人手不要碰电阻两端或接触表笔的金属部分。否则会引起测试误差。用万用表测出的电阻值接近标称值。就可以认为基本上质量是好的,如果相差太多或根本不通,就是坏的。

网友:
    用万用表的电阻档进行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