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是什么用的呢?它的功能强大吗?

楼主(2022-07-01):
CAM350是什么用的呢?它的功能强大吗?

网友:
CAM350是一款制作PCB板的软件,通过这个软件可以看到PCB板的钻孔层,丝印层,阻焊层等相关的层。能通过这个软件了解到PCB做出来之后的大概模样。

网友:
这个软件能生成钻孔文件,给被链接的机器钻孔。

网友:
从功能角度来讲,在PCB工程中,功能比较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