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使用AD14复制PCB板时敷铜不见了,怎么办

楼主(2022-07-01):
请大家帮忙,使用AD14复制PCB板时敷铜不见了(请看下图),是不是要设置什么的呢??

网友A:
    复制的时候弹出来是否要新建一个新的polygon选择否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制的时候弹出来是否要新建一个新的polygon选择否就可以了

    请问你用的是AD14吗??如果是AD09才会弹出是否要重新敷铜

网友:
    没有就自己重新覆一下呗

网友:
    AD14新变化,输入“ T G M \"快捷键,进入敷铜管理,看看就知道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