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和stm32那个处理图像更快一些?

楼主(2022-07-01):
    FPGA和stm32那个处理图像更快一些?

网友:
    FPGA处理图像的性能毋庸置疑

网友:
    只看谁快的话,FPGA肯定更快。FPGA很容易实现并行处理。比如你要做特征提取,你可以把一个大段的数据分割成很多段,然后在FPGA里可以用多个always@( )同时处理不同的段。
另外单片机是通用型的CPU,通用的肯定没专用的快嘛。比如为了做一次加法,单片机的CPU大概要经过取指,译码,三次写寄存器,一次写内存的过程。而FPGA却可以一步搞定。
当然单片机调试起来会方便一点,网上的资源也比较丰富。

网友:
    fpga当然快,不过比较复杂,没有基础很难下手!用stm32就算了,mcu运算速度可想而知,还是用高端一点的mpu比较高!

网友:
    stm32不适合处理图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