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st能不能记录一个面的数据啊?

楼主(2022-07-01):
    那个probes中貌似只能设置点的数据的记录,能不能设置某个面的呢?

网友:
    将电场监视器的数据导出试试,里面数据是三维的,然后找你需要的面就行了

网友:
    电场监视器可以设置在一个面上,具体位置在设置监视器打开的对话框的右下方,打下勾勾可以点亮,但是只能设置X=或者y=,z=几的平面,这样设置完之后,不知道能不能把结果导出来

网友:
    我只尝试过对一个端口面的端口模式进行内积之类的处理9 _3 m+ S  X3 W
    你要的是不是对任意个面上的场进行处理,你尝试定义一个数据面,然后可以对这个场进行处理。我目前没软件,没法给你详细的操作,不好意思了。看其他人能不能贴个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