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怎样可以改变电路板的形状

楼主(2022-07-01):
    求教各位大神,请问一下在绘制pcb板子时,我想改变一下板子的形状。变成任意角度的。应该怎么操作

网友:
    一般在机械层(机械层1),放置-线条(任意板子封闭外形);然后全部选中刚刚放置的线条,设计-板子形状-按照选择对象定义!!

网友:
    在机械1层或者keepout层 划线来定义板子形状

网友:
    用机械1层画外形和内部开槽,keepout是禁布线,不要用来定义外形,不要跟机械层混用,如果你的文件只有keepout,没有机械层,板厂通常会把keepout当做外形来做,但是这样容易出错。
    正确做法是:用机械1层画外形(含内部开槽),用keepout画一些不能走线的区域(比如螺丝孔周围),最后导出Gerber时,不导出keepout,因为keepout只在布线时起限制作用,做板时已经不需要了,不导出可以确保板厂不会误处理。

网友:
    便捷界面下,按1,调成板视图,然后在板视图拖动边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