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simulink仿真模型里用的pi参数可以直接用于真实的控制系统里面吗?

楼主(2022-07-01):
simulink仿真模型里用的pi参数可以直接用于真实的控制系统里面吗?

网友:
    你的意思是变Pi参数?
    如果是,因做成一维或二维MAP,ecu会隔一段时间查表插值获得Pi参数。

网友:
    再看别人是怎么说的

网友:
    1、真实的数控系统都是离散的;
2、在Simulink里搭建控制器的时候,可以采用零阶保持器等方法将该控制系统离散化;
3、此时,你在Simulink中所选取的PI参数是否接近真实控制器的PI参数(即是否可将Simulink中的参数直接应用于实际控制器中)取决于你在Simulink中用于代替实际电机的传递函数是否准确,如果你的传递函数是通过对电机进行系统辨识获得的、或者是电机供应商提供的,足够精确,那就没问题了,但一般在Simulink中选取的传递函数并不是很精确,只是起仿真验证的作用,而且实际的控制器中还存在着一些硬件问题,比如信号延迟、死区等,所以在实际设计电机控制器时,应该参考Simulink仿真时的PI参数,重新调节获得PI参数;
4、调节PI参数的方法有很多:凑试法、临界比例法、经验法等,可以找一些参考书稍微看看,需要一些经验的积累和运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