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机IGBT上用的是导电脂还是导热脂?

楼主(2022-07-01):
焊机IGBT上用的是导电脂还是导热脂?

网友:
导热脂,主要作用就是帮助IGBT工作时产生的热量散发出去,从而保护IGBT不被烧坏。

网友:
场效应管主要有两种类型,分别是结型场效应管(JFET)和绝缘栅场效应管(MOS管)。
MOS管即MOSFET,中文全称是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场效应晶体管,由于这种场效应管的栅极被绝缘层隔离,所以又叫绝缘栅场效应管。
MOSFET又可分为N沟耗尽型和增强型;P沟耗尽型和增强型四大类。

网友:
在电路中,选用MOS管作为功率开关管还是选择IGBT管,这是工程师常遇到的问题,如果从系统的电压、电流、切换功率等因素作为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