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射频识别技术?

楼主(2022-07-01):
    什么是射频识别技术?

网友:
    射频识别(RFID)技术也称为电子标签,是一种无线通信技术,可以通过无线电信号识别特定目标并读写相关数据,而无须识别系统与特定目标之间建立机械或者光学接触,所以,它是一种非接触式的自动识别技术。射频识别系统主要由电子标签、读写器和天线等部分组成。

网友:
    射频技术缩写是RF,即为感应电子晶卡和具有无线射频识别技术的接收器缩写。原理是这种统一特定频率无线电波扫描后才能发送出代码,再由驱动接收器将,内部代码送出去,接着扫描器接受到同频电波。

网友:
    RFID技术是通过磁场或电磁场,利用无线射频方式进行非接触双向通信,以达到识别目的并交换数据,可识别告诉运动物体并可同时识别多个目标。与传统识别方式相比,RFID技术无须直接接触、无须光学可视、无须人工干预即可完成信息输入和处理,操作方便快捷。

网友:
    射频识别(RFID)是指在对象或标签和询问设备或读取器之间使用无线通信来自动跟踪和识别这些对象的技术,标签传输范围限于距离阅读器几米,读者和标签之间的清晰视线不是必需的。

网友:
    就是射频产品都有自己的RFID,相当于身份证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