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Ubuntu上用arm-gcc编译出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楼主(2022-07-01):
我在Ubuntu上用ARM-gcc编译出错了,链接时提示没找到entry的错误,这大概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
可能是 GCC 版本问题

网友:
    应该是哪里配置不对吧

网友:
    at_utils.c 文件中 68行 at_vprintf函数中调用了vsnprintf导致的问题,vsnprintf函数找不到函数实体,将其替换为rtthread官方的rt_vsnprintf函数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