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路中0欧电阻有什么作用?

楼主(2022-07-01):
    在电路中0欧电阻有什么作用?

网友:
    在布线时,如果实在布不过去了,也可以加一个0欧的电阻。

网友:
    0欧电阻在高频信号下,充当电感或电容。(与外部电路特性有关)电感用,主要是解决EMC问题。如地与地,电源和IC Pin间。

网友:
    在匹配电路参数不确定的时候,以0欧姆代替,实际调试的时候,确定参数,再以具体数值的元件代替。

网友:
    0欧电阻大多数像上面所说:1.当跳线用;2.调试用(不用隔断铜皮,只需要焊掉电阻即可);3.调整阻抗匹配用;4.当做数字地和模拟地的沟通点

网友:
    0欧姆可以在调试的时候用作飞线

网友:
    没啥作用,就是钱多想放一个

网友:
    跳线,调匹配

网友:
    3,5楼的回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