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CPLD烧写错误?

楼主(2022-07-01):
cpld烧写提示  Error: Can't access JTAG chainJTAG测试显示,DI短路或者开路?怎么解决啊   是下载器问题还是板子问题。

网友:
检查下载线下载时接触是否良好,下载线每根线是否都是通的,最好再换根下载线试试,别的下载线能用的话,就说明现在的下载线有问题的。

网友:
重新安装CPL软件或者JTAG的驱动

网友:
有可能是CPLD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