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7.2怎么设置拓补结构?

楼主(2022-07-01):
allegro17.2怎么设置拓补结构?

网友:
ORCAD 主要是用来画原理图了。 目前几乎没有人用ORCAD LAYOUT来画板了。
ORCAD 被CADENCE收购之后 LAYOUT就没更新了。 改成了ALLEGRO 来画板了
ALLEGRO 是不能不画原理图 就画板的。要在原理图上更新过去才行。

网友:
    你只能在建立模型里面调整拓扑示意 建立拓扑只能在规则里手动加

网友:
    楼上说的很不错的

网友:
    在约束管理器里点击网络右键,点击SigXplor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