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和FPGA有啥区别,不都是可编程逻辑器件吗

楼主(2022-07-01):
    PLC和FPGA有啥区别,不都是可编程逻辑器件吗?

网友:
    PLC是可编程逻辑控制器,主要用于工业控制。
FPGA是可编程逻辑器件,用于信号处理,逻辑联合。

网友:
    PLC是现成的产品,使用门槛低,用很直观的梯形图就可以编程,FPGA只是一个芯片,外围配套的电路要自己设计,编程也比较复杂,做大系统的时候单靠FPGA是不可能的,涉及到各种各样的通信,网络,还有大量的数字量,模拟量,FPGA基本没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