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将一个正负周期性变化的信号抬高?

楼主(2022-07-01):
现在有8组电压信号,准备使用8个运放分别进行差分放大,8组信号的放大结果是一个正负周期性变化的。这8组信号准备使用AD采集,可是负电压AD又采集不了,所以想请教一下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可以让输出的值整体抬高至0V以上的位置?

网友:
用两个运放组成的绝对值电路

网友:
加直流偏置电压

网友:
用两个电阻分压就可以了

网友:
2楼正解,加直流偏置电压在差分运放的正向输入端。具体电路网上搜索运放差分放大电路。

网友:
    运放用单电源模式,偏置电压设置为你AD电源的半电压就好了。这样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
    6楼的方法是正解

网友:
    加直流偏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