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技术采用什么方法实现低功耗?

楼主(2022-07-01):
    zigbee技术采用什么方法实现低功耗?! L5 G9 \% y, Z* Q

网友:
    周期性侦听,比如无线模块主动打开个十几到几十毫秒侦听一下,如果没有收到网关指令,就休眠,有指令就干活,干完活再休眠。直到下一个周期开始,再唤醒侦听,如此反复。

网友:
    定时唤醒,无线单元内部定时器定时唤醒,主动联系网关,把事儿干完了,继续休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