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流焊温度曲线上有哪些重点?

楼主(2022-07-01):
回流焊温度曲线上有哪些重点?

网友:
预热区升温速度尽量慢一些,以便控制由锡膏的塌边而造成的焊点桥接、焊球等。

网友:
活性区要求必须在范围内,以便控制PCB基板的温差及焊剂性能变化等因数而发生回流焊时的不良。

网友:
焊接的最高温度在230℃以上保持20-30sec,以保证焊接的湿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