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效应管的特性是什么?

楼主(2022-07-01):
    场效应管的特性是什么?

网友:
    场效应管是电压控制器件,它通过VGS(栅源电压)来控制ID(漏极电流)

网友:
    场效应管的控制输入端电流极小,因此它的输入电阻(107~1012Ω)很大。

网友:
    场效应管组成的放大电路的电压放大系数要小于三极管组成放大电路的电压放大系数

网友:
    MOS型场效应管因其结构简单、速度快,且栅极驱动简单、具有耐破坏力强等特征,而且使用微细加工技术的话,即可直接提高性能,因此被广泛使用于由LSI的基础器件等高频器件到功率器件(电力控制器件)等的领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