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K型热电偶短路或者断路?

楼主(2022-07-01):
RT,最近用K型热电偶做测温电路电路图如下,冷端补偿采用NTC来测机身温度,精度还算满足,还要求可以监测到K型热电偶是否正常连接到产品上(即短路或者断路),请问有推荐的电路吗?

网友A:
    用万用表呀,给传感器用电烙铁加热测试一下

网友:
    你是不是想搞个传感器接入与否检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万用表呀,给传感器用电烙铁加热测试一下

不是,是我现在需要设计一个电路,当我的仪表没接上热电偶的时候,得检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