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效应管的工作原理及区别?

楼主(2022-07-01):
场效应管的工作原理及区别?

网友:
1:a是N沟道场效应管,由Id电流在Re上可能产生自给反向偏压,可能工作在恒流状态。

2:b,c是N沟道增强型MOS管,GS要加上正向偏压才能工作,图中所示不可能工作在恒流状态。

3:d是P沟道场效应管,由VOO提供正向偏压,电路所示可能工作在恒流状态。

网友:
场效应晶体管(Field Effect Transistor缩写(FET))简称场效应管。主要有两种类型(junction FET-JFET)和金属 - 氧化物半导体场效应管(metal-oxide semiconductor FET,简称MOS-FET)。由多数载流子参与导电,也称为单极型晶体管。它属于电压控制型半导体器件。具有输入电阻高(10~10Ω)、噪声小、功耗低、动态范围大、易于集成、没有二次击穿现象、安全工作区域宽等优点,现已成为双极型晶体管和功率晶体管的强大竞争者。场效应管(FET)是利用控制输入回路的电场效应来控制输出回路电流的一种半导体器件,并以此命名。由于它仅靠半导体中的多数载流子导电,又称单极型晶体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