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RT-Thread可以在带MMU的ARM上跑吗?

楼主(2022-07-01):
请问一下RT-Thread可以在带MMU的ARM上跑吗?

网友:
2440上面就有MMU呢。ATMEL的92XX也有MMU。
不过以RT-thread的定位。应该是不会做应用和内核的地址空间分离了。
针对专用的项目,可以考虑使用MMU把内核空间保护起来。

网友:
可以考虑用rt sm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