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驱动LCD显示屏,为什么一般都要加一个CPLD/FPGA啊?

楼主(2022-07-01):
现在驱动LCD显示屏,为什么一般都要加一个cpld/FPGA啊?这些门阵到底是起什么作用的啊?

网友:
CPLD或者FPGA都有非常丰富的I/O接口~ 所以用来控制液晶屏数据的读写可以用一个I/O口很少的CPU和一个CPLD/FPGA来实现,而且通过对CPLD/FPGA的编程,使得CPU的液晶屏的控制的难度也降低了。

网友:
LCD想要显示就必须要有驱动,而CPLD/FPGA就是连接欲显示的数据和LCD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