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Allegro设计文件导入到ADS?

楼主(2022-07-01):
如何从allegro设计文件导入到ADS?

网友:
Allegro里面安装插件,导出网络成 ADS格式的方式没有变化:
1、先通过 Script安装 Export to ADS的插件
2、安装之后,重启 Allegro,出现 Export To ADS菜单
3、打开 Select Traces
选择网络和参考地
选择层(Layer)
剪切
选择器件和 Pin
设置 Port
设置完成之后下面所有的五项都会变成绿色
4、然后导出成 ADS格式
在 ADS里面,导入之前生成的文件,步骤如下
1、启动 ADS,选择 Tools > Manage ADS AEL Addons,勾选 ADFI Import Tools
2、新建 Layout文件,选择 Adfi Tools,然后找到上个步骤 Allegro导出的文件

网友:
可以试试楼上的方法

网友:
    大佬厉害啊,讲的这么详细

网友:
    如果同时安装了Allegro,那么ADS可以直接导入brd文件,新建一个WorkSpace以后,执行菜单命令:File->Import->Design,如下图所示:
选择需要导入的brd文件,单击ok按钮即可导入
如果安装的是Allegro17.x版本,需要在环境变量中添加CDSROOT,并指向Allegro的安装目录,例如C:\Cadence\SPB_1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