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

楼主(2022-07-01):
    请教一下该图中红框里的管子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
    三极管的作用就是进行放大

网友:
    楼主你能标下那个是输入那个是输出吗,感觉只有到当输入是负压的时候你圈的三极管才能导通,然后把HIGH的网络标号拉至负电压。最好把资料给详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