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5不能显示丝印文字

楼主(2022-07-02):
同一PCB个文件,在CAM中第一次添加丝印TOP能正常显示 ,但在CAM中删除丝印TOP后,再在CAM中添加丝印TOP后,显示就会少丝印TOP,只会TOP显示 ,不知如何做才能全部显示出来,有遇到过的没?望高人指点,如图所示.....

网友:
    这个没遇到过,期待大神回复共同学习。

网友A:
    点击添加,再在 可用  那里选择TOP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击添加,再在 可用  那里选择TOP

    第一次有 在CAM里面删除后保存,再在CAM里丝印层没有的 只能显示TOP ,还一丝印顶层才对 现就是少这一层

    GPX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次有 在CAM里面删除后保存,再在CAM里丝印层没有的 只能显示TOP ,还一丝印顶层才对 现就是少这一层

    你删了,肯定没有,所以我叫你添加啊

网友(2022-08-15):
    试试楼上的方法